我测试的中哪里出问题了还是?

楼主(2013-09-24):
对《中颖快速浮点乘、除法程库》作了简单的测试,在仿真模式,用01.png和02.png的程序做了测试。发现P10的低电平时间都是2MS。

网友A:
信息太少

网友B:
你这个测试是无效的,
abc = 1234567.3/142857.0
在keil  C51编译时,直接优化成
abc = 8.6419797
上下两个程序范本中,编译结果是一样的,根本没用到浮点数运算。

楼主:
那咋办啊

网友B:
如想测试,应改成。

float  a=1234567.3f;
float  b=142857.0f;
.......
abc = a/b; 或 abc = a*b;
.......

网友C:
《中颖快速浮点乘、除法程库》在Keil C51环境下无法实现软件仿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颖快速浮点乘、除法程库》在Keil C51环境下无法实现软件仿真

对,仿真结果也是错的。

网友C:
嗯,必须下载到 中颖51单片机中,实时仿真或运行,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性。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