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请教如何在OrCAD capture CIS中画多边形并填充

楼主(2013-09-24):
请教如何在OrCAD capture CIS中画多边形并填充?
比如二极管的三角形填充

网友A:
工具栏内有画多边形的,按住SHIFT键就可以任意角度了。画完选中,编辑就有选择要什么填充了!

楼主:
根据楼上的线索解决了问题,虽然说的不是很详细,但是熟悉allegro的人还是能很快找到

网友B(2017-03-07):
对于新手来说,这个小小的问题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看到这里有解说,真是太好了,谢谢loyou1993  .

网友C:
按住shift键画出来都是圆形,不是折线形

网友C:
刚弄明白,里面有个叫 “Polyine” ,选定之后按住shift ,即可实现封闭图形的绘画。然后双击即可填充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