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 28335影子寄存器怎么使用

楼主(2013-09-24):
tms320 28335影子寄存器怎么使用

楼主:
资料上说查看一个寄存器需要do
{
ECanaShadow.CANTA.all = ECanaRegs.CANTA.all;
}while(ECanaShadow.CANTA.bit.TA25 == 0); // Wait for TA5 bit to be set..

而不能
while(ECanaRegs.CANTA.bit.TA25 == 0);
为啥呢?

网友A:
这个寄存器也不是只能读一次

楼主:
嗯,读一次就复位成0的

楼主:
编译成汇编后反复读和用影子寄存器反复读不一样么?

网友B:
影子寄存器这玩意不要用吧最好

网友C:
值得分析研究一下   很多网友问过此问题了

网友D:
为什么这样写的最大可能,就是读可能这个状态为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