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图像

楼主(2013-09-24):
dtk6446 demo 没有图像怎么回事

网友A:
详细说说

楼主:
运行demo,貌似没有错误跳出,但是屏幕上没有图像显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TI UBL Version: 1.12, Flash type: NAND
Booting PSP Boot Loader
PSPBootMode = NAND
Starting NAND Copy...
Initializing NAND flash...
Valid MagicNum found.
NAND Boot success.
    DONE

U-Boot 1.2.0 (Feb 12 2009 - 16:54:02)

dram_init info:
start:0x80000000, size:0x8000000
DRAM:  128 MB
NAND:  TI UBL Version: 1.12, Flash type: NAND
Booting PSP Boot Loader
PSPBootMode = NAND
Starting NAND Copy...
Initializing NAND flash...
Valid MagicNum found.
NAND Boot success.
    DONE

U-Boot 1.2.0 (Feb 12 2009 - 16:54:02)

dram_init info:
start:0x80000000, size:0x8000000
DRAM:  128 MB
NAND:  64 M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ARM Clock : 297MHz
DDR Clock : 135MHz
ETH PHY : BroadCom PHY Chip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Loading from NAND 64MiB 1,8V 8-bit, offset 0x168000
    Image Name:   Linux-2.6.10_mvl401-davinci_evm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580956 Bytes =  1.5 MB
    Load Address: 80008000
    Entry Point:  80008000
Automatic boot of image at addr 0x80800000 ...
## Booting image at 808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10_mvl401-davinci_evm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580956 Bytes =  1.5 MB
    Load Address: 80008000
    Entry Point:  8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Linux version 2.6.10_mvl401-davinci_evm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3.4.3 (MontaVista 3.4.3-25.0.30.0501131 2005-07-23)) #46 Thu Oct 23 04:34:17 EDT 2008
CPU: ARM926EJ-Sid(wb) [41069265] revision 5 (ARMv5TEJ)
CPU0: D VIVT write-back cache
CPU0: I cache: 16384 bytes, bottomociativity 4, 32 byte lines, 128 sets
CPU0: D cache: 8192 bytes, bottomociativity 4, 32 byte lines, 64 sets
Machine: DaVinci EVM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Built 1 zonelists
Kernel command line: mem=120M console=ttyS0,115200n8 root=/dev/nfs noinitrd rw ip=192.168.0.18:255.255.255.0:192.168.0.1 nfsroot=192.168.0.10:/opt/nfs video=dm64xxfbutput=pal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9, 8192 byte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Memory: 120MB = 120MB total
Memory: 118400KB available (2577K code, 629K data, 144K init)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spawn_desched_task(00000000)
desched cpu_callback 3/00000000
ksoftirqd started up.
desched cpu_callback 2/00000000
desched thread 0 started up.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nor_davinci.0'. Parent at platform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nand_davinci.0'. Parent at platform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musb_hdrc'. Parent at platform
DaVinci I2C DEBUG: 12:14:45 May 16 2008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i2c'. Parent at platform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hub
NTFS driver 2.1.22 [Flags: R/W].
JFFS2 version 2.2. (NAND) (C) 2001-2003 Red Hat, Inc.
yaffs May 16 2008 12:14:06 Installing.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davincifb.0'. Parent at platform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90x36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davinci_resizer.2'. Parent at platform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davinci_previewer.2'. Parent at platform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davinci_pwm0.0'. Parent at platform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davinci_pwm1.1'. Parent at platform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davinci_pwm2.2'. Parent at platform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Revision: 1.90 $ 2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serial8250'. Parent at platform
ttyS0 at MMIO 0x1c20000 (irq = 40) is a 16550A
ttyS1 at MMIO 0x1c20400 (irq = 41) is a 16550A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1 RAM disks of 32768K size 1024 blocksize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ti_davinci_emac'. Parent at platform
TI DaVinci EMAC Linux version updated 4.0
TI DaVinci EMAC: Installed 1 instances.
netconsole: not configured, aborting
i2c /dev entries driver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1.00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vpfe.1'. Parent at platform
TVP5150 support for SEED_DVS6446 by Stephen Zhang
DaVinci v4l2 capture driver V1.0 loaded
Uniform Multi-Platform E-IDE driver Revision: 7.00alpha2
ide: bottomuming 50MHz system bus speed for PIO modes; override with idebus=xx
hda: CSD CAT040H, ATA DISK drive
elevator: using anticipatory as default io scheduler
ide0 at 0xe10661f0-0xe10661f7,0xe10663f6 on irq 22
hda: max request size: 128KiB
hda: 78140160 sectors (40007 MB) w/8192KiB Cache, CHS=65535/16/63
hda: hda1 hda2
     ide0: BM-DMA at 0xe1066000-0xe1066007, BIOS settings: hda:pio, hdb:pio
Initializing USB Mbottom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storage
USB Mbottom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hid
drivers/usb/input/hid-core.c: v2.0:USB HID core driver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musb_hdrc: version 2.2a/db-0.4.8 [pio] [host] [debug=0]
musb_hdrc: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c8060000 using PIO, IRQ 12
musb_hdrc musb_hdrc: new USB bus registered, bottomigned bus number 1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mmc0.1'. Parent at platform
: Supporting 4-bit mode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davinci-audio.0'. Parent at platform
DAVINCI AIC23 audio support initializ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ing cache hash table of 512 buckets, 4K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1638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IP-Config: Guessing netmask 255.255.255.0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0.18, mask=255.255.255.0, gw=192.168.0.1,
      host=192.168.0.18,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255.255.255.0, rootserver=192.168.0.10, rootpath=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 192.168.0.10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192.168.0.10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Freeing init memory: 144K
INIT: version 2.85 booting
Mounting a tmpfs over /dev...done.
Creating initial device nodes...done.
Activating swap...done.
Remounting root filesystem...done.
Calculating module dependencies
WARNING: Couldn't open directory /lib/modules/2.6.10_mvl401-davinci_evm: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ATAL: Could not open /lib/modules/2.6.10_mvl401-davinci_evm/modules.dep.temp for writin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oading modules:
Starting checking all file systems: fsck
fsck 1.35 (28-Feb-2004)
Starting mounting local filesystems: mount nothing was mounted
Cleaning: /etc/network/ifstate.
Setting up IP spoofing protection: rp_filter.
Disable TCP/IP Explicit Congestion Notification: done.
Starting network interfaces: done.
Starting hotplug subsystem:
    pci
    pci      [success]
    usb
    usb      [success]
    isapnp
    isapnp   [success]
    ide
    ide      [success]
    input
    input    [success]
    scsi
   scsi     [success]
done.
Starting portmap daemon: portmap.
Cleaning: /tmp /var/lock /var/run done.
Setting pseudo-terminal access permissions...done.
Updating /etc/motd...done.
INIT: Entering runlevel: 3
Starting system log daemon: syslogd klogd.
Starting NFS common utilities: statd lockd.
Starting internet superserver: inetd.
Starting MontaVista target tools daemon: mvltdmvltd version 2.1 MontaVista Software,Inc.
.
MontaVista(R) Linux(R) Professional Edition 4.0 (0501140)

192.168.0.18 login: root
Last login: Tue Jun  6 11:55:39 1905 on console
Linux 192.168.0.18 2.6.10_mvl401-davinci_evm #46 Thu Oct 23 04:34:17 EDT 2008 armv5tejl GNU/Linux

Welcome to MontaVista(R) Linux(R) Professional Edition 4.0 (0501140).

root@192.168.0.18:~# root
-bash: root: command not found
root@192.168.0.18:~# cd /opt
root@192.168.0.18:/opt# dir
aa  dvsdemos  dvsdemos2  install_scripts  netdemo  newman  seed_exp
root@192.168.0.18:/opt# cd dvsdemos
root@192.168.0.18:/opt/dvsdemos# dir
apitest     decode            encode            loadmodules.sh      translate
apitestd    decodeCombo.x64P  encodeCombo.x64P  loopbackCombo.x64P  translated
cmemk.ko    dsplinkk.ko       encodedecode             web
decker.ttf  dvevmdemo         insmod_rmmod.sh   test.264
root@192.168.0.18:/opt/dvsdemos# ./insmod_rmmod.sh
./insmod_rmmod.sh: line 18: test: 0: unary operator expected
root@192.168.0.18:/opt/dvsdemos# ./loadmodules.sh
cmemk: module license '(c) Texas Instruments' taints kernel.
cmem initialized 4 pools between 0x87800000 and 0x88000000
dsplinkk: no version for "struct_module" found: kernel tainted.
DDR_START 0x8fa00000 DDR_SIZE 0x400000
root@192.168.0.18:/opt/dvsdemos# ./encodedecode
Encodedecode demo started.
Capturing 720x576 video (cropped to 720x480)

网友B:
有报错内容吗 设置断点看看

网友C:
仿真调试

网友C:
看看是否在相应的步骤出现相应的结果的。

网友D:
问题比较模糊

网友E:
请问楼主解决你的问题了吗,我有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啊

网友F:
这个的多检查下硬件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问题比较模糊

同求解,AV输出没有图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H:
这个感觉是不是电路有什么问题?检查下硬件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