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分频的值(UCAxBR0和UCAxBR1)是四舍五入??

楼主(2013-09-24):
预分频的值(UCAxBR0和UCAxBR1)是四舍五入??

网友A:
波特率及时四舍五入也是会有误差的,不过都很小了

楼主:
为什么啊

楼主:
UART用得着Modulation吗??  怎么设置?

网友A:
因为数据的发送都是取得分频的中间段来实现数据发送的。

网友B:
输入的Clock按(UCAxBR0 + 256 x UCAxBR1)进行分频,虽然有时候离设置的波特率有略微差异,但一般3%以内的误差还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Modulator没用过,好像是在时钟源不是很准的时候用来校准时钟的。

网友B:
具体在userguider里有详细的配置参数,每个波特率与对应的频率都有一定的误差存在

楼主:
嗯,我知道了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D:
430的片子有小数配置的。

网友D:
不过还是凑个整数的比较好的。

网友D:
数据传输的精度就高了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