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L库函数的CHIP_Config问题

楼主(2013-09-24):
CHIP_Config SEEDDM642percfg = {
CHIP_VP2+\
CHIP_VP1+\
CHIP_VP0+\
CHIP_I2C
};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还有 CHIP_Config的结构是什么, VP2等又是什么?

网友A:
这个我建议你下载相关芯片的CSL使用说明书   然后将此结构体名粘进去搜索
会有此结果他的详细说明   看看里面都包含了什么
应该是一些初始配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建议你下载相关芯片的CSL使用说明书   然后将此结构体名粘进去搜索
会有此结果他的详细说明   看看里 ...

好的,书上找的没找到... 看一个程序, 里面的很多配置属性不知道都是干嘛的,
刚开始接触DSP。。。谢谢啦

网友B(2013-11-01):
VP0,VP1,VP2是视频接口:victory:

网友C:
四个变量想加吧。

网友C:
你去搜搜看在哪个寄存器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