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探讨几个基本的问题

楼主(2013-09-24):
刚接触FPGA,想跟大家探讨几个基本的问题,还请各位大牛提出看法见解,往往高手的一句话就能解决菜鸟纠结大半天的问题,所以发此贴子,造福初学者吧~谢谢!!!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在回复里面我也可以编辑到帖子正文里,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首先是QUARTUS调用Modelsim的问题,据我所知,QUARTUS比较新的版本都集成了Modelsim,所以调用比较方便。那么后面就是问题的关键,对我来说接触了Verilog 之后一般都是先学着如何写代码,如何写出一个完整的模块,所谓的 module……endmodule。然后就是大量的这种模块练习,流水灯、数码管实验以及下载到实际的硬件电路中。但是有时条件所限,还是需要仿真练习一下,所以就要借助Modelsim,那么对于一个编辑好的模块来说,还需要哪些工作才能调用Modelsim呢?是不是所有的模块都能进行Tools->Run simulation tool ->RTL Simulation ?

问题更新中:
10.18  一个小白的问题,用FPGA产生连续可调的数字信号,提供给DA芯片,如何实现?

网友A:
要用modelsim仿真,就要有一个激励文件,用来产生电路工作所需的输入信号,,根据你 的输入,在modelsim中查看仿真输出结果,判断你的电路设计是否正确,,,。。原则上说simulation都是对于一个project来讲的,至于在一个project,是不是所有的模块都能单独进行仿真,这个还真没试过,这个视乎没有必要,,当你把整个电路都设计好的时候再做simulation就好了,,如果你仿真做的比较熟悉了,建议使用modelsim+debussy来做simu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modelsim仿真,就要有一个激励文件,用来产生电路工作所需的输入信号,,根据你 的输入,在modelsim中 ...

首先表示感谢!
用来产生电路工作所需输入信号的激励文件是指Testbench么?
对于一个简单的Project来说往往只有一个模块而已吧?也就是一个module……endmodule。所以也能进行仿真了?

网友A:
激励文件是指Testbench。。。简单的Project只有一个模块,也可以进行仿真。

楼主:
顶一下,欢迎继续探讨新问题

楼主:
关于FPGA提供给DA信号问题欢迎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FPGA提供给DA信号问题欢迎讨论

针对xilinx的fpga,它提供dds ip软核,可以利用dds ip核就能直接输出给da啦,我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注意dds输出是有正有负而da只接受正的。所以需要进行一定的补码转换!  请楼主关心一下我发的求助贴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xilinx的fpga,它提供dds ip软核,可以利用dds ip核就能直接输出给da啦,我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注意dd ...

谢谢,不太懂……不知道代码简单否,另外貌似ALTERA的也一样?http://www.21ic.com/app/eda/201206/127668.htm M一下先

网友C:
DDS那只适合输出特定的波形,你这个DA如果只是实现自己需要的数模转换,自己写个时序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适合你这样的新手,如果真的是做DDS,建议对于你这的新手也不要调用IP,自己研究下DDS原理,然后自己写一个,这个难度对新手也比较适中,不要害怕,勇敢尝试,不要遇到点问题就各种求助

网友D:
很多方式,可以例化Ram去读,也可以些文本文件。也可以用其他方式的激励。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不太懂……不知道代码简单否,另外貌似ALTERA的也一样?http://www.21ic.com/app/eda/201206/12766 ...

慢慢摸索吧,还有覆盖率的广大问题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用独立的modelsim,模块写好之后,先用modelsim仿真一下。用quartus调用modelsim的话,还要建立一个工程。

网友F:
同为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