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维修的问题

楼主(2013-09-24):
闲暇之时接手一个 9v/1.2A的用于路由器的点源适配器 最初,经开壳检测 发现保险管(250V/0.8A)及开关调整管13005D均被击穿,通过资料查证 取用电子镇流器中的13003代之,装机检测后无异常 ,不想通电即刻保险管和3003再次击穿.经查 并没有发现其它故障 为稳妥起见 我借用网上介绍的在电源输入端串接一个220伏/15W的白炽灯(因手头无60W以上的 考虑到电源适配器功率不是很大 应该在20W左右 故采用了15W的), 开机后灯泡瞬间闪亮后即刻熄灭 外观并无异常 再经测试电路也一切正常 输出端无负载的情况下 ,电表测试在9.15伏左右 经热机一段时间后 撤下灯泡恢复保险管等 通电后保险管和13003大管再次击穿 同时前端的用于反馈调整功能的C1815管的基极与集电极间也同时击穿 检测电路中的其它元件没有再发现异常.  请教大侠 问题是否出在13003上? 但我理解13005D和13003参数指标上对于我这个小小的电源适配器应该胜任的 尤其是在没有接负载的情况下13003就挂了 似乎电路有其它的问题 或是电子镇流器中的13003是不达标的等外品 !在这里特别想寻求更多的 关于引用"白炽灯"介入法的现象理解 如"瓦数的问题" "亮的程度" 等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