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24):
Box, mb, CAN, AN, ck
TI 28335,ECAN模块;
发送邮箱是MBOX0,接收邮箱是MBOX1;
loopback模块,所有寄存器正常;改变MBOX0.MDH和MBOX0.MDL,MBOX1.MDH和MBOX1.MDL也相应改变;

但是将CANMC.STM由1改成0后,由loopback模式变成正常工作模式,程序停在了等待CANTA.n=1这里,同时CANTSC寄存器停止计数了;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是不是还有哪里需要更改一下配置?哪位朋友能给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只用2812做过回环测试,其他的孩子很没有试过的。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线连接对么?

网友B:
这个必须和CAN设备连接才行啊……楼主检查下连接对了吗

网友C:
以前用过2407,问题是发不出去数据,不置位……

网友D(2014-06-04):
这个必须和CAN设备连接,另波特率必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