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打不开keil软件

楼主(2013-09-24):
在win7系统下 , 以前一直都好的 ,就是在这几天的时候打不开keil软件了。  一打开就出现keil4IDE已停止工作  ,程序出现问题 ,  导致程序停止正常工作 。 求助 : 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都重装好几次了 ……

网友A:
下载另外的KEIL试试,原来的安装的卸载干净。

网友B:
中毒了被感染了估计

网友C:
用管理员运行

网友D: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看看,或者装个新版本的.
以前就碰到过一次,后来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E:
看看你的Keil是不是没激活,过期了 ?

网友F:
将软件重新卸载干净  再装一次  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G:
我的也是win7,你的是不是要管理员方式安装?

网友G:
我的可以用,关键看看你的安装方式 是不是管理员方式,还有就是你在官网上下载一个

网友H:
这个问题出现有两种可能:第一、你的杀毒软件把keil下面的某个系统文件当做垃圾软件给清除了;第二、你的软件已经过期;建议出来:1、下载安装**版  2、点击软件图标以管理员身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