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电阻时钟问题

楼主(2013-09-24):
我现在显示的时分秒都没有问题,走到60秒秒清零00;分++;等1;现在的问题的加到24小时之后就成了1月0日;这不对啊!!我定义的数组是0-9;

#include<reg52.h>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unchar code table0[]="2010-01-01 WeeK";
unchar code table1[]="00:00:00";
unchar code table2[]={'0','1','2','3','4','5','6','7','8','9'};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lcden=P2^7;
char jsnum=0,sec,ff,riri,yue,hh,key0num=0;

void write_sfh(unchar ,unchar );
void write_nianyueri(unchar ,unchar );

void delay(unint z)                                 //延迟
                {
                        un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nchar com)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nchar date)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_init()
        {
                unint t;
                write_com(0x38);                          //LCD初始化设定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write_com(0x80);                         //第一行显示
                for(t=0;t<15;t++)                         // 输入年,月,日
                          {
                                   write_date(table0[t]);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第二行显示
                for(t=0;t<8;t++)                         //输入时,分,秒
                          {
                                   write_date(table1[t]);
                                   delay(5);
                          }
        }
void time_init()                                         //定时器中断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 50毫秒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                                                                // 启动定时器0
void main()
        {
                rw=0;
                sec=0;
                ff=0;
                hh=0;
                lcd_init();                //LCD初始化
                time_init();        //定时器中断
                while(1)
                        {
                                if(jsnum==2)           //20次50毫秒为1秒
                                        {
                                                jsnum=0;
                                                sec++;
                                                if(sec==2)          //秒加到60则进位分钟
                                                        {
                                                              sec=0;         //同时秒数清0
                                                              ff++;
                                                              if(ff==2)          //分钟加到60则进位小时
                                                                        {
                                                                        ff=0;  //同时分钟清0
                                                                        hh++;
                                                                        if(hh==2)           //小时加到24则小时清0
                                                                                         {
                                                                                                  hh=0;
                                                                                                riri++;
                                                                                                if(riri==2)
                                                                                                    {
                                                                                                    riri=0;
                                                                                                    yue++;
                                                                                                    if(yue==12)
                                                                                                    {
                                                                                                    yue=0;
                                                                                                    }
                                                                                                    write_nianyueri(5,yue);
                                                                                                    }
                                                                                                write_nianyueri(8,riri);
                                                                                        }
                                                                         write_sfh(0,hh);
                                                                       }
                                                               write_sfh(3,ff);
                                                     }
                                             write_sfh(6,sec);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jsnum++;
        }
void write_sfh(unchar add,unchar date)                //写时分秒函数
        {
                unchar shi,ge;
                shi=date/10;                                           //分解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 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e(table2[shi]);                  // 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e(table2[ge]);                          // 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 write_nianyueri(unchar ad,unchar date)                //写时分秒函数
        {
                unchar ri,riri1;
                riri1=date/10;
                ri=date%10;
                write_com(0x80+ad);                  // 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e(table2[riri1]);                          // 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write_date(table2[ri]);
        }

网友A:
"if(sec==2)          //秒加到60则进位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