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传感器采集温度值的程序

楼主(2013-09-24):
谁能告诉我怎么的大体步骤,是用GPIO口么?

网友A:
看时序图

楼主:
我知道看时序图,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寄存器去写

网友A:
数字温度传感器是什么接口的?I2C?单线?
关键得弄清楚时序图才好去控制
参考TI类似的例程就OK了。

网友B:
IO口模拟

网友C:
数字温度传感器选用I2C总线或SMBus

楼主:
结贴了哈,晚安

网友D:
采集温度值的是用485总线的还是IIC总线还是SPI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