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8系列以下的,没有任何一款支持SD接口的?

楼主(2013-09-2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但是用SPI也可以的啊,而且速度也不低,可以达到M级的。

网友B:
这是根据应用考虑的吧。每个公司的考虑都不一样,如果一味把外设做全,肯定会影响成本的

网友C:
其实专用的SD卡接口只有在一些ARM9以及以上的片子,跑操作系统时才会用的上,也主要是使用在消费类电子上,而M3主要用于工控领域,不需要专用的SD接口,使用SPI接口其速度也能满足。

楼主:
哦,我知道了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D:
自己使用io读写就行的。

网友D:
如果数据不大,还是使用eeprO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