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用CADENCE打不开BRD,提示ERROR(SPHMHDB-238)

楼主(2013-09-24):
用CADENCE打开BRD文件提示错误,信息如下:
ERROR(SPMHDB-238):The database is corrupted.It may have been copied from a different architecture using ASCII mode ...copy using binary mode.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看懂这个错误提示没?
文件格式不对

网友B:
版本不同吧, 用ALLEGRO最新版 16.6 就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C:
你这个 BRD 是通过ALLEGRO 创建的码?还是将其他软件设计的通过ASCLL码转过来的

网友D(2013-12-20):
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后来在某一个老外的网页里找到了办法。你可以在网上搜索EAGLE CAD,有免费版,注册后有试用码。用这个软件可以打开。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网友E(2020-02-29):
怎么解决,下了eagle也打不开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后来在某一个老外的网页里找到了办法。你可以在网上搜索EAGLE CAD,有免费版,注册后 ...

在吗,我用allegro画的,用了你说的那个软件也打不开呀

网友F(2020-07-01):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求方法,谢谢

网友G(2022-06-16):
有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