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单脉冲的反相输出

楼主(2013-09-25):
利用TIM3的第4通道实现了单脉冲输出(选择单脉冲模式OPM)。
现在想通过TIM3的第3通道输出第4通道的反相脉冲,请问有办法或思路吗?

网友A(2014-05-15):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使用 PWM 方式. 就可以轻松实现了

网友B: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84*5-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修改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就可以改為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