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电源问题。。

楼主(2013-09-25):
请问这个方案有没有啥问题。。。主要是希望在电池供电时能满足GPRS瞬时2A,且尽可能利用电池的能量达到最大的输出

网友A:
帮你顶起,我也即将面临这个问题。

网友B:
问题不大。但应该将降耗的重点放到电感上(磁性材料及铜材料参数等),输出滤波电容的材料也应该考虑一下(可以使用X7R或NPO的)。

网友B:
另外,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最好把那个3.3V的LDO也变成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