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库函数错误吗?

楼主(2013-09-25):
比如要检测HSI是否就绪,使用函数RCC_GetFlagStatus,参数是FLAG_HSIRDY,#define RCC_FLAG_HSIRDY    ((u8)0x20)这个是stm32f10x_rcc.h中的定义,执行到tmp = RCC_FLAG & FLAG_Mask;        FLAG_Mask根据定义是0x1F,和0x20相与的结果是0=tmp,执行if ((statusreg & ((u32)1 << tmp)) != (u32)RESET),statusreg & ((u32)1 << tmp的结果是HSION位,不是HSIRDY位,也就是说检测到的是HSION,是库函数定义错误了吗?

网友A(2014-06-03):
参考一下库函数的例子,你看看哪些地方不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