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选择ucocii 还是bios操作系统

楼主(2013-09-25):
大家用ucoii操作系统比较多,这个可以在很多处理器上使用,TI也提供了bios操作系统,这个是专门针对dsp的,好像用起来比较方便,不需要自己修改程序直接配置CCS就可以实现移植,那么这两个系统在功能和实现效率等方面有什么区别吗?而且听说ucoii用于商业用途还要付费,那到底在DSP28335上用哪个好呢?

网友A:
没用过ucocii   一直用的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ucocii   一直用的bios

怎么学习使用bios呢?是看TI的英文文档吗?请问你当初学习时的资料能给我传上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学习使用bios呢?是看TI的英文文档吗?请问你当初学习时的资料能给我传上来吗? ...

这个一般是自带在CCS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自带在CCS中

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DSP带上系统后,会降低它的计算速度和中断响应速度,这个影响大吗?我要用DSP做算法还要产生精确的PWM波,不知道会不会对我的系统带来什么严重影响?还有就是操作系统占用的RAM和ROM多吗,不知道28335的存储容量够不够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DSP带上系统后,会降低它的计算速度和中断响应速度,这个影响大吗?我要用DSP做算法 ...

你想复杂了   看看这些资料
https://bbs.21ic.com/icview-41176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复杂了   看看这些资料
https://bbs.21ic.com/icview-411767-1-1.html

太感谢了,有你这样的版主,论坛肯定会更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有你这样的版主,论坛肯定会更火

呵呵  谢谢你的肯定与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谢谢你的肯定与支持

看了一天的英文文档发现两个问题:1. DSP/BIOS静态配置对象时最多只有16个优先级,那么它最多可以管理多少个任务呢?我看DSP RTOS那本书时,介绍的是可以管理DSP的RTOS最多可以管理64个任务,优先级最多有64个优先级,UCOSII操作系统也是64个,但是DSP/BIOS优先级只有16个,也没看到它到底能管理多少个任务。
2. SYS/BIOS是DSP/BIOS的升级,它有32个优先级,是不是用SYS/BIOS更好呢?

网友B(2015-09-15):
28335合适跑SYSBIOS系统吗?
一般配置完毕,系统就占用16K 大小,而28335共计内存才34K

网友C:
用的是ucos,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简化,更便于使用。

网友D(2016-01-13):
sys/bios 是Ucos的精简版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