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2711 的 ADC问题,困扰多天

楼主(2013-09-25):
以下是我的代码,ADB一直为0,不知道为什么,求救
        //==============================        检测5V放电电流
        FADCKS1 = 0;//时钟源选择
        FADCKS0 = 0;//00,Fcpu/16        01,Fcpu/8                10,Fcpu                11,Fcpu/2
        VREFH = 0X00;//内部参考电压控制位        bit7=0使能,bit1,bit0         00,2V;01,3V;10,4V;11,VDD;
        ADM = 0X93;//ADC控制位,bit7=1,ADC使能;        bit6,ADS;                bit5,EOC;                bit4=1,使能模拟通道        bit【2:0】模拟通道
        FADS = 1;//启动ADC
        while(!FEOC);//等待AD结果

        reg_word_data = ADB;
        reg_word_data <<= 8;
        reg_data = ADR;
        reg_data <<= 4;
        reg_word_data |= reg_data;
        reg_word_data >>= 4;                                //12bitADC                以2V为基准                ?V/2V*4096=AD值

网友A:
爱莫能助

网友B:
ADR是多少?实际电压是多少?

网友C:
AIN3   P4CON=0b 0000 1000 AN3做模拟输入
使能ADC后(ADENB=1)延时100us以等待ADC电路稳定
p4ur = 0b0000 1000
p4m &=0b11110111

FADCKS1 = 0;//时钟源选择
        FADCKS0 = 0;//00,Fcpu/16        01,Fcpu/8                10,Fcpu                11,Fcpu/2
        VREFH = 0X00;//内部参考电压控制位        bit7=0使能,bit1,bit0         00,2V;01,3V;10,4V;11,VDD;
        ADM = 0X93;//ADC控制位,bit7=1,ADC使能;        bit6,ADS;                bit5,EOC;                bit4=1,使能模拟通道        bit【2:0】模拟通道
FADCENB=1;
        FADS = 1;//启动ADC
        while(!FEOC);//等待AD结果

        reg_word_data = ADB;
        reg_word_data <<= 8;
        reg_data = ADR;
        reg_data <<= 4;
        reg_word_data |= reg_data;
        reg_word_data >>= 4;                                //12bitADC                以2V为基准                ?V/2V*4096=AD值

网友C:
P4UR  1为由上拉。写错了

网友C:
FADCENB=1 后面要加一些延迟。如

网友D(2013-10-30):
检查一下AD中断是否使能

网友E:
检验一下P4CON,仿真器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