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选型或方案--全串口

楼主(2013-09-25):
现在需要三个全线串口(9针串口),STM32中不知有没有这样的?如果没有,该如何解决这个应用,请指点!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开发工具还是???要是是开发工具的话,我们的ST-LINK/V2可以进行32位和8位的编译,给你个图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我要找的是IC,是ARM处理器,自带三个全串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找的是IC,是ARM处理器,自带三个全串口的。

额 !这样的啊!不知道你其他有什么要求!那我共享一份ST选型表!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B:
很多单片机都带有3个串口,论坛里就有选型表。

楼主:
三个串口是有,主要是想要三个可接调制解调器的串口。

楼主:
用CH432Q来扩展了。

网友C:
用单片机IO口扩展芯片试一试   这样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D:
STM32的UART1/UART2/UART3提供TXD RXD RTS CTS这四个信号,但应该不是所谓的"全功能"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