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谁能给我推荐一个200DC的推挽的控制芯片

楼主(2013-09-25):
谁能给我推荐一个交流供电180V AC 20%误差,  整流后大约200V DC 想用推挽拓扑结构,找一个控制芯片,没做过电源,只是刚看了一些资料,谁能给我推荐一个。或者个给个方案,功耗可以不考虑,输出纹波要求很高。两组正负15V 一组正负30V 还有一组5V。总输出25W左右。

网友A:
你确定整流后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整流后200?

嗯 是的 整流部分电路是做好的,可以不考虑。

网友B:
其他的先不管,为毛要用推挽。。。

用反激吧还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先不管,为毛要用推挽。。。

用反激吧还是。。。

才25W  反激足够了  ;P

网友C:
25W  反激的芯片大把大把滴

网友D:
推挽显功力啊:lol

楼主:
以前的是用反激的,但是噪声太大了,变压器体积也大,所以想用推挽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