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接SDRAM的ARM型号,要求便宜易用。

楼主(2013-09-25):
最好是ARM7或CM3或CM4等低端芯片,因为需要大容量缓存。
最好支持9线串口。

网友A:
BR8220,LM3S9B92,要不就上ARM9 ,ARM11

网友B:
华邦710,arm7,带SDRAM,主要跑uclinux.
或者LPC1178,STM32F43*之类的M3.

楼主:
想先用LPC1778+CH432Q来试试。谢楼上各位!

网友C(2015-05-29):
赞了请问能不能用不带EMC的芯片模拟SDRAM的驱动信号来访问SDRAM么

网友D:
S3C2440可以用SDRAM ,运行Linux无障碍

网友E:
如果需ATMEL的,可以联系我QQ503276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