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现在ARM9都用什么DDR和NANDFLASH

楼主(2013-09-25):
如题,原来公司做了个9G45的板子,DDR和NAND都是照着开发板上来的,NAND是256M *8的 ,DDR是64*8的,MT64H08.现在采购那边说这两个芯片都不好买,因为我们用量不是太大,不好订购太多,各位弟兄有没有比较好用的推荐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A:
ddr2 嵌入式系统中,16位宽的为主。其他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您采购量比较少

楼主:
这样啊,可能因为ATMEL原厂是用的两片吧...确实看到几种工控板上用的三星16位的片子,但是现在板子都要准备生产了...采购那边才说芯片不好买...

网友A:
不知道你要采购多少,私我。我给你推荐几个供应商

网友B:
DDR和nand 确实是个问题,
更新太快
而且一般小容量的很快会停产的
建议:
一次备足货物
开发升级版

网友C:
嵌入式的NAND都是slc的吧,和现在的mlc之类的不同。可靠性和寿命要好的多。
sd,DDR之类的,死不了人,MT不好买,还有samsun,hy,winbond。都是兼容的。

网友D:
不至于吧,你说的NAND是主流产品,替代型号多的很。
DDR的话关键是8bit确实少了些,我当时看过samsung,华邦,ISSI有引脚兼容的。

楼主:
谢谢啦,不过NAND FLASH我找的个三星的K9F2G08U0A-PIB0 说是停厂了,不知道有什么替代的没,有个飞索的S34ML02G100TFI000有人用么.能介绍几个替代的最好了.

楼主:
ISSI的我在网上查大多是小容量的?

网友E:
一开始设计就要考虑物料的因素,否则,会死的很惨!!!

网友F:
我们现在用的现代的SDRAM都没停产呢。你可以找几种备选型号,也要给采购一点压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啦,不过NAND FLASH我找的个三星的K9F2G08U0A-PIB0 说是停厂了,不知道有什么替代的没,有个飞索的S34ML02 ...

你搞错了吧,U0A是停产了,但还有U0B呢

网友G(2014-05-12):
紫芯内置16位32MSDRAM ASM9260T

网友G:
紫芯技术交流群332441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