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4.3寸tft,显示**等图片时速度慢,怎样能提高呢?

楼主(2013-09-25):
我用的是stm32cbt6系列,驱动4.3tft做人家界面,有显示logo,图片和曲线的,感觉好慢,不知道怎样能提高速度

网友A:
CPU跑快点

网友B:
驱动优化点

网友C:
试试用我们的液晶吧,自带图片存储,可以剪切显示**
还有各种快速显示图形和曲线功能。
搜索锐显科技

网友D:
第一优化驱动,第二你找快自带图型处理的液晶试下,不过STM32的话应该处理图像没什么问题不会看到卡的问题,只能说你的驱动 太垃圾了

网友E:
看你用的是什么显示驱动芯片了,如果是RA8875的话可以做到很快。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原来是用1963作控制器的,刷图片很慢啊,现在改成8875试试,4楼的液晶可以保存图片的,貌似不错,我了解下

网友E:
用8875接1片SPI闪存SST25VF032,图片和字库都放在里面,刷图片很快,显示汉字也很方便。

网友F:
M3带TFT LCD的控制器会比较快,LPC185x系列和178x系列,M4的话ST也已经有带LCD控制器的了

网友G:
代码优化,晶振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