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问一下,TI有没有输出正负10V的DA芯片,200*币左右

楼主(2013-09-25):
TI有没有输出正负10V的精密DA芯片,价格200左右,
官网上找着很麻烦,有用过的朋友给个建议
谢谢

网友A:
做个放大电路。

楼主:
刚在TI官网上找了下,只需设置下条件就会出来很多

楼主:
哈哈,再告诉一个好消息,看到一款DAC8871,16位,SPI通信协议,关键是有样片的,若能申请,可保住*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放大电路。

呵呵,不想做放大电路:lol

网友B:
不想做放大电路,
其实这样可以用低成本的常见器件, 设计不会被卡住.
另外由于 DAC 是输出阻抗大, 即使找到了器件, 未必真的不需要运放了

网友C(点评):
非常同意。除非你只想产生个波形用示波器来看看,不需要驱动其它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想做放大电路,
其实这样可以用低成本的常见器件, 设计不会被卡住.
另外由于 DAC 是输出阻抗大, 即使找到 ...

放大电路的还是少不了的额啊

网友E:
这一个DA芯片的比控制器的还要贵的了啊

网友F:
10V的申请样片很多年还是少见的

网友G(2013-11-03):
这个芯片  应该比较少  楼主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不想做放大电路

你不想做我来做,把你的成本降到100以下,性能不低于你要找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