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TMS320VC5409A的时序问题,谢谢了

楼主:
这里IO口的读时序   if((DSP_IOSTRB='0') and (DSP_RW='1')  and (DSP_IS='0')) then
                 case DSP_ADD is
                     。。。。。。。。。。  这里这样写好像不对吧?IOSTRB为低电平的初始一段时间内DSP_DAA是无效的。那该怎么写啊?

网友A(2013-09-26):
用CLKOUT的下降沿采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LKOUT的下降沿采数据啊!

那么这个时序呢,是用ISOTRB的上身沿采集数据吗?可以用CLKOUT 的下降沿采集么?谢谢啊

网友B:
这个本来就是下降沿采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本来就是下降沿采数据的

谢谢啊,所有的时序图都是上升沿或是下降沿采集数据吗?存在不靠时钟沿采集数据的么?我实在是不懂,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时序呢,是用ISOTRB的上身沿采集数据吗?可以用CLKOUT 的下降沿采集么?谢谢啊
...

这张图看,貌似两个沿都可以采!还有一般采数都是用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