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要实时采集一位于X轴上方的波形的峰值

楼主(2013-09-25):
最近在做一课题,要实时采集一位于X轴上方的波形的峰值,波形类似正弦波,但幅度在变化,频率有100K左右,想要通过采样保持器和比较器做一采样保持电路,但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有没有那位朋友做过类似的课题,希望能通过硬件电路采集到波形的最大峰值,然后把波形的峰值送给带A/D的单片机处理,做AD转换,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给与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想到了示波器呵呵

网友B:
直接软件里求最大值, 不是很简单.

网友C:
通过示波器实时测一下   不就出来了吗   楼主

网友D:
baidu或者google一下“峰值保持电路”吧。

网友E:
你单片机的AD满足需求吗?
   比如说单片机采样速度小于100K,采样数据会丢,大于100K程序处理得当可以完全采集到变化数值,关键你的设计才多少个点合适,这个要你自己考虑好,很多设计采集一部分点,就可以描绘出这条曲线了。

网友F:
你单片机的AD的分辨率是多少,能满足你的精度要求吗?

你的波形信息有干扰信息吗,要不要滤波?

这些清楚了,才知道你的AD采集前段电路要做什么。如果上面信息都没问题,单片机直接AD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