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PPTC在功放高音及中音单元中的应用

楼主(2013-09-25):
高音及中音单元是音响系统中最脆弱的易损元件,组成喇叭的音圈线非常细,在与功放的阻抗与功率匹配不当、以及调节和使用不当时,常常会因偶然的或突发的大电流而烧坏,以下是所列出的典型损坏设备的原因:

1、高音功放与低音喇叭组合,使高音喇叭在持续的高负荷下工作。
2、现在的喇叭通常是独立设计和分装销售的,而不是和功放匹配在一起。这样,如果选择不当,就会可能由于匹配错误而使整个系统损坏。
3、低音功放由于某种原因而产生的过载运作而遭受过电流冲击。这个问题在播放具有比较宽的乐音动态平衡范围的高密度光盘时常会发生。
4、包括高密度盘在内的数字录音机,具有重置高频材料的功能,在重音喇叭中产生特殊的高频乐音;若电位器调节不当,会对喇叭造成损坏。
5、偶然的或突发的高音会产生高音区大电流损坏高音单元;
6、偶然的或突发的尖叫声会产生高音区大电流损坏高音单元;
7、麦克风位置突变产生自激啸叫会产生高音区大电流损坏高音单元;
8、麦克风的跌落与碰撞会产生高音区大电流损坏高音单元;
9、带电拔插麦克风或信号线会产生高音区大电流损坏高音单元;
10、音量突然增大会产生高音区大电流损坏高音单元;
11、电源电压不稳或有突波干扰产生高音区大电流损坏高音单元;

出现上述任意情况,都会损坏高中音单元,一旦损坏,整个音响系统都将逼迫停止使用,因体积大重量重,送修和维护非常不便,所以必须对高中音喇叭及电路进行及时有效的过流保护,才能避免上述问题确保使用。

PPTC自恢复保险丝怎样保护高中音单元?

1、最常用的是一次性保险丝,喇叭系统的保护要求比较严格。普通保险丝在喇叭中仅起一次性的保护作用,使产品的返修率上升;另外,额外的保险盒和电线使制造商的成本增加。还有,使用的保险丝还必须符合规格,错误规格的保险丝会使喇叭受损。
2、安装断路器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在它们还没有断开前,在开始断开时会制造噪音。
3、使用单元电路的保护方案,这个方案很好,但需要采样、放大、比较、控制等待一系列电路的配合,不仅元件数量多、采购成本高,同时故障率高、生产调试难度大,一般应用较少。
4、采用小电阻与小灯泡并联方法做保护电路,电路简单,但损耗大,除简易音响外一般不采用。

上述保护方法各有利弊,推荐最好、最直接、最可靠、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是选用WH系列自恢复保险丝元件”,自复保险丝在断开状态(呈高阻态)时相当于一个软开关,在故障消除时,会自动恢复到低阻通路的状态。

PPTC用于功放保护电路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