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有检测 人体的传感器,当人体不运动时检测.

楼主(2013-09-25):
大家好:
我现在可以在市面上找到  检测人体的红外传感器, 但这些传感器只是能检测 人运动时的状态, 无法检测到人静止时候的.

我看市场上有 热成像仪, 这个东西好像就可以,但成本太高了, 不知道谁有这样的 低成本的小sensor,谢谢!

网友A:
看看这个。检测人体红外波长。人禁止不动的时候也会有红外波长吧,

网友B:
楼主想做什么产品?

网友C:
好象没有这种东西吧(人不运动时能够检测),我也是找了很久没找到

楼主:
是的, 问了几个供应商, 都是目前市场上没有这样的产品.呵呵,谢谢了

网友D:
就算禁止不动 人也有红外长波把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也是这样感觉人有红外波长的,  可是问了供应商,都说没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E:
我知道一种器件,红外热释电,你可以看看,这个器件单纯地感应红外而已

网友F:
德国有TheBEN和施耐德有。还有ABB,西门子都有不及theben专业,叫存在感应器,价格大于2000的。

网友G:
红外测温仪,多搞几个,冬天能有一个对上脸就行,或者用微波。

网友H:
还有这功能的产品呢

网友I:
学习了,还有这种产品啊!

楼主:
哦, 呵呵, 谢谢了大家, 看来21ic社区牛人很多啊,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I(2013-12-06):
楼主想要干嘛用?

网友A:
造价不小。。。

网友J:
这个东西还是第一次听说    赢了解了解

网友K:
#2楼那个还是热释电传感器,只能检测红外辐射的变化,和自动门、安防上用的一样。
#10楼说的是热堆器件,检测红外辐射相对值,是我们通常说的红外测温仪。

还有一种bolometer阵列器件,价格比热堆器件贵,但比红外焦平面器件(热像仪)便宜得多。用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发热点的位置,但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商业化的仪器。

楼主:
哦,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复, 呵呵, 这个只是我问下有没有这样的设备.

现在看来想做一个便宜的产品, 大众化的, 估计不是很现实了,

还是换方案吧. 谢谢各位了

网友I:
技术成熟可靠不?

网友L:
很想知道其中的奥妙,为什么静止就检测不到啊?

网友F:
好像都没去参加过安博会,我在哪里看到有2家国产的在做,很多国际大企业则都在用。不想发太多资料,截图一个

网友M(2014-01-05):
前段时间看到好像omron有一个类似的产品.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静止就检测不到,有高手解释一下嘛?

网友N:
报警器的配件上就有。红外探测器。

网友O:
加速度 传感器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