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监视IGBT管的通断?谢谢!

楼主(2013-09-25):
做了个科技项目,其中用IGBT做通断控制,故障监视要求很严,如何监视IGBT的通断呢?

楼主:
考,浏览的人都没有!:(

网友A:
负载电流多大,软件监视还是什么?
只是人为看看的话,并个发光二极管加个大点电阻。发光管亮,说明没通,不亮,说明通了。
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