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单片机22个点AD采集问题

楼主(2013-09-25):
项目需要用该单片机的10位AD,对22个点循环采样,DMA传输。
目前,16个点都是正常的。超过16个点就异常了,不能成功。
问题1,该单片机是否支持超过16个点AD循环采样。
问题2,如果可以,应该重点怎么配置哪几个寄存器。

谢谢了!!

网友A:
各路之间可能不能同时采样,如果是循环采样的,有多少路ADC,就支持多少路的ADC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路之间可能不能同时采样,如果是循环采样的,有多少路ADC,就支持多少路的ADC采样。
...

你好,这个单片机有32路AD,写程序,从1一点点往上加,到16路都是正常的,但是超过16路,采到的数据就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