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求助! Modelsim ae 10.1d 环境变量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3-09-25):
首先要感谢CMika分享的QUARTUS 13.0的license.但是我在安装完之后启动modelsim的时候出现以下问题
unable to checkout a license. Make sure your license file environment variables are set correctly and then run lmutillmdiag to diagnose the problem

Modelsim-Altera uses the following environment variables to check the license

1.MGLS_LICENSE_FILE

2.LM_LICENSE_FIL
=========================================================================================================
在我添加了系统变量之后问题依然存在。 我按照说明修改的license文件,并且将以上两个变量都指向了lincese文件。quartus可以正常启动。安装包是从官网下载的 13.0版本。 我使用的是WIN7 32位系统。莫非这个lincese文件只支持free版的modelsim?
P.S.我安装的时候手贱 选了安装完整版的modelsim,但是没有安装free版的modelsim
新手正在学习FPGA,初次接触Modelsim 求大神赐教

网友:
环境变量设置对了?我之前也以为是**问题
你看你是不是像我这样设置的

网友A(2017-08-22):
txt 得改成d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