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2 printf( )无法在循环中打印

楼主(2013-09-25):
新手,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大侠看了别见笑!
原来贴在e2e里的,现在都没解决!
http://e2e.ti.com/support/dsp/c5000/f/109/t/291962.aspx

网友A:
看了你的代码  应该是可以在信息窗口中打印出来的
明天去试试

网友B:
楼主要测试软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测试软件么?

新手,还得大侠们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代码  应该是可以在信息窗口中打印出来的
明天去试试

是ccs5里的默认的stack太小了。
但跑完程序还是有问题,会报No source available for "abort() at 0x418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ccs5里的默认的stack太小了。
但跑完程序还是有问题,会报No source available for "abort() at 0x4186 ...

哦  知道了  堆栈到底有多小啊   这点代码跑不起来
no  soure  abort()   就找这个abort()在哪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还得大侠们指点指点,

这个还真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