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3-09-25):
自己花的原理图生成的 PCB后有的原件没连线,就是没有那种淡蓝色的细线连接的原件,有图求真相,求大神神助。

网友A:
几方面原因
1:原理图中连的线非电气连接线
2:封装引脚名称不一致

网友B:
你有没有在软件中检查原理图是否有误,有个选项可以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