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做射极跟随器

楼主(2013-09-25):
三极管做射极跟随器,如果用恒流源作射极电阻,这样,是不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不会随基极电压变化,因为射极电流恒定。

网友A:
虽然不错,略有担心

网友B:
那当然了,如果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变。

楼主:
继续请教各位大师啊,还是一个三极管,做一个共射极放大电路,将集电极电阻换成恒流源后,在集电极上还能得到放大信号吗?
如果按恒流特性,信号虽然从基极进入,但不会引起集电极电流变化,应该在集电极上没信号才对。

担心果然不是多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就不叫跟随器了吧

基极电压随射极电压变化,射极电流恒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继续请教各位大师啊,还是一个三极管,做一个共射极放大电路,将集电极电阻换成恒流源后,在集电极上还能得 ...

我觉得如果是共射放大电路,集电极放恒流源,集电极电流不变,电压也不变,对交流信号确实没有放大作用了

网友F:
共射放大电路的集电极接上恒流源,同时还有负载。电流从恒流源灌入共射的集电极和负载,集电极灌的多时,负载上就少,相反负载上就多,但总的电流是不变的。

网友F: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当然是变化的,否则怎么控制射极输出一个变化的电流。当发射极输出电流增大时,因为射极下面接的是电流源输出不变,所以多余的部分电流就从负载流出;射极电流减少时,从负载吸入,灌入电流源,从而保证电流源的输出始终不变.参考《晶体管电路设计》3.4.4节

楼主:
关键是如果不接负载呢?基极的电压变化会引起集电极电流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当然是变化的,否则怎么控制射极输出一个变化的电流。当发射极输出电流增大时,因为射极下 ...

关键是如果不接负载呢?基极的电压变化会引起集电极电流变化吗?

网友F:
认为三极管是理想的情况下,电流就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