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max485 后缀批号,暗藏玄机?

楼主(2013-09-25):
公司买的第一批MAX485 CSA 批号为1303,大约150个,使用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又买了一批485也是CSA后缀,但批号是1240的,使用就出现问题,由于485连接在单片机串口上,烧录程序也用串口烧录结果1240的全部烧录不进去程序,拆掉485才能烧录程序。
换成1303的批次的485就没有这种问题。

难道批次号也藏着玄机?

网友A:
这是端口拉不低了,

网友B:
别怀疑别人的芯片不好。
百分之百是你自己的设计不好。
把图贴出来就知道原因了,485和你的串口冲突了。

网友B:
要看上电程序不运行时,DE的状态,如果是低电平,则485是接收模式,RXD是输出模式,和你下载的RXD是冲突的。

网友B:
PC一侧的输出和485的输出直接并联,2个输出并联,当然什么情况都可以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一侧的输出和485的输出直接并联,2个输出并联,当然什么情况都可以发生。 ...

下载时才和PC相连,不下载时是断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时才和PC相连,不下载时是断开的.....

你咋这么不开窍呢。
下载时候电平逻辑冲突了,所以无法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咋这么不开窍呢。
下载时候电平逻辑冲突了,所以无法下载。

为什么有些芯片不冲突,有些是冲突的?

网友B:
PC发射数据,是输出。
485平时也是处于输出模式,且是高电平。
如果PC一侧的驱动能力比485的强很多,输出低电平时可以拉低,就可以正常通信。
电子产品设计要分析原理,光靠测试无法发现所有问题。
也许100台正常,也不能说明正常。
这肯定不是芯片问题,完全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发射数据,是输出。
485平时也是处于输出模式,且是高电平。
如果PC一侧的驱动能力比485的强很多,输出低 ...

这里的485平时处于接收模式...

网友C:
485芯片鱼目混杂......最近也被折磨的......232转485更是混杂......

网友B:
原理图设计错误。
其实485的输出RXD串联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我一直这么做的。
肯定不是芯片问题,老怀疑芯片问题的,肯定是自己水平太差。

网友D(2014-01-17):
R15为什么是2K?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5为什么是2K?

你认为应该是多少?

网友D:
推荐值不是120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值不是120欧吗?

如果每个设备都加120欧,整个系统就瘫痪了...

网友D:
不用每个都加吧,总线始端和末端加就行了啊;MAX485手册上不就是这么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