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问题

楼主(2013-09-25):
今天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在keil中,在STC12C5A60S2下,写了很多函数,当在主函数中没有调用某些函数时,编译时:data=132,当加上某个函数调用时:data=65;对此,本人很不理解?

网友A:
自动优化掉了?

网友B:
对于一些没用到的函数,其消耗的资源(RAM)keil出于安全考虑(可能是这个原因)是仍然保留的,所以如果很多函数写了但没用则会消耗掉大量的RAM,相反,你在无关紧要的地方随便调用一下就能大幅度消减RAM消耗.
在ARM的MDK中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已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C51会把没有调用的函数当作中断函数,而且会给中断函数里的的局部变量预留空间,就像全局变量一样给分配了内存,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没什么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