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双龙avrisp usbII下载器误解5v以上电压损坏,如何修复

楼主(2013-09-25):
各位老大 ,一个老产品avr的.单片机误接了 7.4v供电电压.导致avrisp usbii烧坏 ,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怎么来修复呢? 再买一个代价太大了,双龙可不便宜啊.380rmb

哪位大侠有过维修经验或者碰到过类似情况的,请指教.

网友A:
没碰到过

网友B:
那你就看烧了哪。。设备管理器里有串口设备吗?。也可以找他们的技术支持问问,有些故障,他们有办法。硬是不行,那只能返厂维修了。在保修期内的话,不用出什么钱,过了保修期的话,你出点维修费就是了。

楼主:
就是io部分少了.. 单片机好的. 插上去也能认到.

楼主:
已经修复了.连夜从华强北 顺丰了io接口芯片过来. C2T ,换上,一切ok 顺道把去年烧坏的也修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