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共模电感和变压器

楼主(2013-09-25):
共模电感和变压器是不是类似的  能不能交换使用

网友A:
共模电感要小很多
不能交换使用

网友B:
不能,磁性元件一般都是根据需要定制的。。。
凑巧而又十分蛋疼的话,自己把小磁环共模电感拿来做个DC2DC玩,也不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