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仿真器不工作时一直上电是否会存在问题

楼主(2013-09-25):
DSP仿真器不工作时一直上电是否会存在问题?

网友A:
没什么问题   放心吧
功耗不大

楼主:
功耗无所谓,我是有点担心仿真器会不会坏掉之类的问题,仿真器还是有点贵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耗无所谓,我是有点担心仿真器会不会坏掉之类的问题,仿真器还是有点贵的,呵呵 ...

是有点贵   很少听到仿真器使用坏了的   里面都是有保护的  最好不要让DSP板带电时插拔就没啥问题

网友B:
我的两个仿真器一直插在电脑上,就没拔下来过,暂时还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