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和DAC8552进行SPI通信

楼主(2013-09-25):
各位大神,你们谁用过psoc3和DAC8552进行SPI通信,然后控制DAC8552的电压输出?小弟刚刚接触,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就通过PSOC3的IO口来模拟SPI与你说的DAC8552进行就行了吧…………有SPI模块的芯片还可以直接用来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通过PSOC3的IO口来模拟SPI与你说的DAC8552进行就行了吧…………有SPI模块的芯片还可以直接用来通信……… ...

主要是不知道程序的编写上如何进行电压输出的控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程序的编写上如何进行电压输出的控制啊。。。

这个就不是PSOC的问题了,会用51来操作DAC8552就可以用PSOC3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