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发烫

楼主(2013-09-25):
运放是用TL084运放,输入电压是±15V,功能是一路输入经放大后分二路输出,但是测试半小时后,芯片比较烫,实测温度有50°C。请问运放这个温度正常吗?应如何改善?谢谢

楼主:
电路见附图

网友A:
50度 正常

网友B:
四运放,静态电流大约6-12mA,加上负载消耗的电流,30V电压,功耗应该在几百毫瓦。
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度 正常

50度是在环境温度25度时的芯片温度,这时芯片已经烫手了。如果在室外的话,温度可能要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运放,静态电流大约6-12mA,加上负载消耗的电流,30V电压,功耗应该在几百毫瓦。
差不多了。 ...

如果四运放在同等电压下,用做反相放大可能温度不会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