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3启动代码分析

楼主(2013-09-25):
在设计嵌入式应用系统时,为了追求最好的性能价格比,系统中通常包括多种存储器,如ROM16RAM32RAMFLASH等,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设计其存储系统的布局。
RAM 体系结构中,系统复位后将跳转到地址0x0处执行,该处存放的是复位异常中断的中断向量。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在系统复位时RAM中是不存在代码和数据的。因此在系统复位时,地址0x0处应该为ROM,即系统复位后应该首先从ROM中开始执行。

楼主:
这里所说的地址0x0处为ROM,是指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地址0x0处为ROM,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在系统复位时地址0x0处总为ROM。这种情况非常简单,在地址0x0处存放着复位异常中断向量,根据此中断向量,程序跳转到相应的位置进行系统初始化等操作。
这种情况有一个缺点,通常相对于RAM来说,ROM的数据宽度较小,速度较慢,这会使系统响应异常中断的速度较慢,而且如果异常中断向量表放在ROM中,则中断向量表内容不能修改。

楼主:
这里所说的地址0x0处为RAM,是指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地址0x0处为RAM,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在系统复位时地址0x0处总为ROM。因此,对于地址0x0处为RAM的系统,为了保证系统复位后从ROM中开始执行,在系统复位时,系统中的存储映射机构将ROM映射到地址0x0处,然后在程序运行的最初几条指令中,系统中的存储映射机构进行地址重映射,重新将RAM映射到地址0x0处。

楼主:
优点:RAM的数据宽度较大,速度较快,这会使系统响应异常中断的速度更快。而且异常中断向量表放在RAM中,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可以修改中断向量表内容,使得系统更为灵活。

楼主:
系统运行环境初始化,包括异常中断向量初始化、数据栈初始化以及IO初始化等。
应用程序初始化,例如C语言变量的初始化等。
启动代码功能总结:
1)堆和栈的初始化;
2)向量表定义;
3)地址重映射及中断向量表的转移;
4)设置系统时钟频率;
5)中断寄存器的初始化;
6)进入C应用程序。

楼主:
一个由C/C++编译的程序占用的内存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
栈区(stack)—   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操作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栈。
堆区(heap)   —   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 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回 收   。注意它与数据结构中的堆是两回事,分配方式倒是类似于链表。
全局区(静态区)(static)—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 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一块区域,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  一块区域。  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楼主:
文字常量区   —常量字符串就是放在这里的。 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程序代码区—存放函数体的二进制代码。
//main.cpp      int   a   =   0;   全局初始化区      char   *p1;   全局未初始化区      main()      {      int   b;   栈      char   s[]   =   “abc”;   栈      char   *p2;   栈      char   *p3   =   “123456”;   123456\0在常量区,p3在栈上

楼主:
static   int   c   =0;   全局(静态)初始化区     p1   =   (char   *)malloc(10);      p2   =   (char   *)malloc(20);      分配得来得10和20字节的区域就在堆区。      strcpy(p1,   "123456");   123456\0放在常量区,编译器可能会将它与p3所指向的"123456"    优化成一个地方。      }
ENTRY: 伪操作指定程序的人口点
AREA:伪操作用于定义一个代码段或者数据段
DCD:用于分配一段字内存单元

楼主:
栈的初始化: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定义Stack Size为0x00000400;
定义栈 ,可初始化为0,8字节对齐
分配0x00000400个连续字节,并初始化为0
汇编代码地址标号

楼主:
堆的初始化:
Heap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定义Heap Size为0x00000400;
定义堆 ,可初始化为0,8字节对齐
分配0x00000400个连续字节,并初始化为0
汇编代码地址标号

楼主:
PRESERVE8
  THUMB
指定当前文件堆栈8字节对齐
告诉汇编器下面是32为的Thumb指令,如果需要汇编器将插入位以保证对齐

楼主: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定义复位向量段,只读
                EXPORT  __Vectors
                EXPORT  __Vectors_End
                EXPORT  __Vectors_Size//定义一个可以在其他文件中使用的全局标号,此处表示中断地址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给__initial_sp 分配4字节32位的地址0x0

楼主: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 给标号Reset Handler分配地址为0x00000004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给标号NMI Handler分配地址0x00000008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这种形式就是保留地址,不给任何标号分配 。。。。。。

楼主:
DCD     ETH_WKUP_IRQHandler        ; Ethernet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DCD     CAN2_TX_IRQHandler         ; CAN2 TX
                DCD     CAN2_RX0_IRQHandler        ; CAN2 RX0
                DCD     CAN2_RX1_IRQHandler        ; CAN2 RX1
                DCD     CAN2_SCE_IRQHandler        ; CAN2 SCE
                DCD     OTG_FS_IRQHandler          ; USB OTG FS
__Vectors_End
__Vectors_Size  EQU  __Vectors_End - __Vectors

楼主:
中断向量表的转移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代码段定义
; Reset handler routine
Reset_Handler    PROC  //标记一个函数的开始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WEAK】选项表示当所有的源文件都没有定义一个标号时,编译器也不给出错误信息,在多数情况下将该标号置为0,若该标号为B或BL指令引用,则将B或BL指令置为NOP操作;
//EXPORT 提示编译器标号可以为外部文件引用;

楼主:
IMPORT  __main
//通知编译器要使用的标号在其他文件
                 LDR     R0, =__main
// 使用“=”表示LDR目前是伪指令不是标准指令,这里是把_main的地址给R0;
                 BX      R0
//BX是ARM指令集和THUMB指令集之间的程序的跳转
                 ENDP

楼主:
; Dummy Exception Handlers (infinite loops which can be modified)
NMI_Handler     PROC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B       .
                ENDP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楼主:
MemManage_Handler\
                PROC
                EXPORT  MemManage_Handler          [WEAK]
                B       .
                ENDP 。。。。。。
CAN2_SCE_IRQHandler
OTG_FS_IRQHandler
                                            B       .
                                             ENDP
                                             ALIGN

楼主:
√ 堆和栈的初始化
; User Stack and Heap initialization
;**************************************************
                 IF      :DEF:__MICROLIB
//DEF:X 就是说X定义了则为真,否则为假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楼主:
√ 堆和栈的初始化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ALIGN
                 ENDIF
                 END

楼主:
从主闪存存储器启动:主闪存存储器被映射到启动空间(0x0000 0000),但仍然能够在它原有的地址(0x0800 0000)访问它,即闪存存储器的内容可以在两个地址区域访问,0x0000 0000或0x0800 0000。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系统存储器被映射到启动空间(0x0000 0000),但仍然能够在它原有的地址(互联型产品原有地址为0x1FFF B000,其它产品原有地址为0x1FFF F000)访问它。
从内置SRAM启动:只能在0x2000 0000开始的地址区访问SRAM。

网友A:
楼主高人  已经存下了   多谢

网友B(2013-10-30):
好强大,膜拜一下

网友C:
这个不是很懂 学习了

网友D:
好强大的说

网友E:
好强大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