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ED恒流电源模块

楼主(2013-09-25):
非隔离型LED电源,采用非屏蔽工字电感储能,如果放在铝型材的日光灯管里会不会导致其输入功率下降?或者导致效率下降。如果采用屏蔽型电感能否改善这个问题?屏蔽电感是否能够定制?如果使用的非屏蔽电感直径为10,那么屏蔽电感应该选择多大的?有没有推荐的电感厂商?

网友A:
如果电感取值比较临界的话,输入功率会下降。
非屏蔽工字电感,由于磁路“不闭合”(气隙很大),接近铝材电感量会减小。
可以采用磁屏蔽工字电感,Φ10的加了屏蔽应该在Φ12左右,具体问厂家,
也可以用EE型等类似的可以磁闭合的磁芯来做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