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频率问题

楼主(2013-09-25):
市面上的开关电源采用的PWM芯片一般都是工作在多少的开关频率的。boost和buck频率有关系么。

假如我要自己用单片机来做PWM,请问这个频率应该多大为好呢。

我知道,频率越大,开关损耗越大,所以频率肯定有一个范围的啊。这个频率怎么定呢。

网友A:
一般频率在几十到几百KHz
参考 tl494 1-300kHz

网友B:
AC2DC一般大于20Khz小于100Khz,DC2DC一般几百Khz到几Mhz

用普通MCU来做的话,能跑个十几二十Khz就不错了。。。看MCU的速度和处理能力

网友C:
用 TI 的 DSP 做的数控电源, 由于采用内部 150pS 高精度 PWM, 也能上 100kHz 以上的频率.
提高频率可以是储能元件更小, 能够减小体积, 但由于使用高性能的处理器, 往往成本上会上升.
权衡吧.

网友D:
TI的可以用于数控电源的,应该也是2000系列的吧,能推荐下性价比高,使用比较多的的一般是哪几个型号呢? 也想在这方面深入下...

网友E:
采用stm8s103f3的内部定时器就可以产生高精度PWM,且stm8s103f3单片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用stm8s103f3的内部定时器就可以产生高精度PWM,且stm8s103f3单片机便宜

同学,你用这个做过么。

网友E:
没有,但是毫无疑问是可以产生高频率的PWM,你看一下相关资料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但是毫无疑问是可以产生高频率的PWM,你看一下相关资料就知道了

这个频率我知道肯定是可以到达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做个这个算法么,我觉得应该用pid算法的。

网友E:
很抱歉,没有做过这个算法。

网友F:
频率低、器件容易找!体积稍大。频率高、反之则反;…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频率低、器件容易找!体积稍大。频率高、反之则反;…

体积为啥会增大呢?

网友G:
已有的电源芯片达不到要求么,一个PWM控制器,一个采样电路,然后内部用PID做个负反馈,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F:
思维没有逻辑!什么叫会增大?…上100KHz、还是近年的事!由于半导体材料及工艺的进步!…才有你认为的为什么会增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频率我知道肯定是可以到达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做个这个算法么,我觉得应该用pid算法的。 ...

Pid算法没那么神秘,直流电源参数也不难调。
速度上stm32在3us以内绝对能算完

楼主:
引用 网友H:
Pid算法没那么神秘,直流电源参数也不难调。
速度上stm32在3us以内绝对能算完 ...

能否简单说说PID的参数整定方法,我只知道PID的公式代码,对PID也是了解而已。感觉对内涵了解还不是很深。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否简单说说PID的参数整定方法,我只知道PID的公式代码,对PID也是了解而已。感觉对内涵了解还不是很深 ...

整定方法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网上有很多资料,不过还得亲自去体验才能掌握。
建议数字控制用增量式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