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串口中断问题,发送命令后没有返回命令,麻烦大家帮我解决下谢谢!

楼主(2013-09-25):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ngth 13                        //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FlagGetDataNumber;
unsigned char read_buf[6];
unsigned int write_buf[13]={0xAA,0x0A,0xEA,0x00,0x28,0x01,0x02,0x01,0x00,0x00,0x01,0xCB,0xCC};
unsigned int i,j;
bit read_flag = 0;                            //取数标记
bit flag=0;

void delay_50ms(int t)        //延时子程序ms
{
        int j;
           for(t;t>0;t--)
           for(j=6000;j>0;j--);
}

void init(void)
{
        P1=0xff;
        P3=0xff;

        TMOD =0x20;               //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1,GATE=0,C/T=0,16位模式
        SCON =0x50;                                  //串口方式1
        PCON = 0x80;              //SMOD=1,表示数据传输率加倍
        TH1=0xfA;                                  //定时器1初值,设置波特率9600           MAO
        ET1 =0;
        //TH1=0xfd;
    //TL1=0xfd;                                      //MAO
        ES=1;                                          //串口中断允许 工作于方式1   MAO
        TR1=1;                                          //启动定时器1
        PS=1;                     //设计串行口中断优先级           MAO

        TH0=(65536-50000)/256;    //设定时器0高8位初值  0x3C=60(10)
        TL0=(65536-50000)%256;    //设定时器0低8位初值   0xB0==176(10)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IT0=1;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方式
        IT1=1;                //外部中断1下降沿触发方式
        EX0=1;                //开外部中断0
        EX1=1;                //开外部中断1
        EA=1;                //开总中断

        count_i=0;                //dog count num
}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
  void send_char( unsigned char x)
{
     SBUF=x;
     while (TI== 0 );
     TI= 0;
}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ing_length为该字符串长度 */
  void send_string_com( 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int string_length)
{
     unsigned int i= 0;
     do
         {
           send_char(*(s + i));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i++;
         }
     while ( i<string_length);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 (RI)
      {
        RI = 0;
        read_buf[FlagGetDataNumber]=SBUF;
        FlagGetDataNumber++;
        if(6==FlagGetDataNumber){
                FlagGetDataNumber=0;
                if(0x69==jiaoyan1(4)){
                  read_flag=1;   //就置位取数标志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rsr(0x30);        //看门狗设置
        delay_50ms(10);// jinyong
        init();                        //初始化
        send_string_com(write_buf,length);     //测试
        test=~test; //测试
        delay_50ms(10);//    500mS test
        while(1)
        {
               if(read_flag)  //如果取数标志已置位,就将读到的数从串口发出
          {
               read_flag=0;
              {

                  send_string_com( write_buf, 13);//发送13个byte数据
                  }

          }
}

unsigned char jiaoyan1 (unsigned int m)        // 校验函数
{
int i,buf;
buf=read_buf[1];
for(i=2;i<=m;i++)
buf=buf^read_buf[i];
return buf;

}

发的命令:AA 03 E0 8A 69 CC
回的命令:AA 0A EA 00 28 01 02 01 00 00 01 CB CC

楼主:
我感觉串口中断函数写错了,但是找不到原因,麻烦哪位大虾帮我下,谢谢

网友A:
要么中断驱动,要么查询驱动,你这不伦不类的

网友B:
发送调通了没?波特率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调通了没?波特率对不对?

波特率对,把校验那部分去掉就好用。。。

网友C:
一、程序可以改的简洁一些
    do
         {
           send_char(*(s + i));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i++;
         }
     while ( i<string_length);

    do
         {
           send_char(s[i++]);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
     while ( i<string_length);

二、我看到的是你的串口中断函数括号不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程序可以改的简洁一些
    do
         {

这个括号肯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中断驱动,要么查询驱动,你这不伦不类的

我这个就是中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程序可以改的简洁一些
    do
         {

我只是复制了一小部分,可能是落下了一个括号

网友B:
既然已经发现校验有问题,为啥不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找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中断的

  void send_char( unsigned char x)
{
     SBUF=x;
     while (TI== 0 );
     TI= 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发现校验有问题,为啥不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找下去??

暂时没有找到。。。

网友C:
是不是开机从来就没对过?
有一个可能:开机时由于电源抖动,在RXD有一串脉冲,单片机已进入串口中断收到数据。你再发6个字节的命令,中断在中途就进行判断了。而你的程序没有正确的归零,所以出错。有两个方法:
1、  开机后延时一段时间,清RI标志,再开中断。
2、编写定时程序,如果一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串口数据,则计数单元清零。

网友C:
你把校验取掉后,串口只要收到6个字节就发返回。看起来是校验的问题,实际上很可能是我上面说的问题。我在实际问题中常遇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开机从来就没对过?
有一个可能:开机时由于电源抖动,在RXD有一串脉冲,单片机已进入串口中断收到数 ...

嗯,每次发送命令都没有返回,但是用send_string_com 发的字符串是对的字符串。我试下你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C: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 (RI)
      {
        RI = 0;

        TH0=xx;  TL0=xx;    TR0=1;   ET0=1;

        read_buf[FlagGetDataNumber]=SBUF;
        FlagGetDataNumber++;
        if(6==FlagGetDataNumber){
                FlagGetDataNumber=0;
                if(0x69==jiaoyan1(4)){
                  read_flag=1;   //就置位取数标志
        }

      }
}

void  T0_service   interrupt  1
{
     TR0=0;
     FlagGetDataNumber=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 (RI)

大虾我试了还是不好用,我今天把校验和中断接收都是试了,校验得到的数是对的,中断接收换别的程序也好用,应该是这块的问题:  read_buf[FlagGetDataNumber]=SBUF;
                          FlagGetDataNumber++;
                          if(6==FlagGetDataNumber){
                          FlagGetDataNumber=0;
                          if(0x69==jiaoyan1(4)){
                          read_flag=1;   //就置位取数标志
        }

网友C:
你的问题十有**是我说的。开机时由于RXD上的纹波,串口中断已视为收到若干字节。另外,在通讯中需要把一帧数据的开头予以识别:
bit COMing;  定义全局变量

temp=SBUF;

if (!COMing)
{
       if (temp=0xAA)
       {
              COMing=1;
              read_buf[0]=temp;
              FlagGetDataNumber=1;
       }
       return;
}

read_buf[FlagGetDataNumber]=temp;
FlagGetDataNumber++;

if(6==FlagGetDataNumber){
      COMing=0;
      if(0x69==jiaoyan1(4)){
             read_flag=1;   //就置位取数标志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十有**是我说的。开机时由于RXD上的纹波,串口中断已视为收到若干字节。另外,在通讯中需要把一帧 ...

我按你这么写,第一次发送时接收到的是 0x00 ,接下来发送接收到的是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十有**是我说的。开机时由于RXD上的纹波,串口中断已视为收到若干字节。另外,在通讯中需要把一帧 ...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C  这个命令最后一位不固定,有的时候是FF 有的时候是 F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十有**是我说的。开机时由于RXD上的纹波,串口中断已视为收到若干字节。另外,在通讯中需要把一帧 ...

不好意思,我忘开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十有**是我说的。开机时由于RXD上的纹波,串口中断已视为收到若干字节。另外,在通讯中需要把一帧 ...

我刚刚测试一下 if(0x69==jiaoyan1(3)){
                          read_flag=1; }  //就置位取数标志 。  它没有运行,或者是运行的不对

网友C:
怎么括号里又改成了3?不是应该是4吗?

网友C:
unsigned char jiaoyan1 (unsigned int m)        // 校验函数
{
int i,buf;
buf=read_buf[1];
for(i=2;i<=m;i++)
buf=buf^read_buf[i];
return buf;

}

发的命令:AA 03 E0 8A 69 CC
回的命令:AA 0A EA 00 28 01 02 01 00 00 01 CB CC

你是去掉“开始”与“结束”,其余所有字节异或  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开机从来就没对过?
有一个可能:开机时由于电源抖动,在RXD有一串脉冲,单片机已进入串口中断收到数 ...

大虾好像是你说的这个原因,现在就是发送时30秒后有返回命令,这样发送3次(每次都是30秒)之后就好了,发送马上就有一个返回命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括号里又改成了3?不是应该是4吗?

我开始写错了,后来检查出来了应该是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十有**是我说的。开机时由于RXD上的纹波,串口中断已视为收到若干字节。另外,在通讯中需要把一帧 ...

或者是等待3分钟左右,发送命令也是马上就有返回

楼主:
定义重复,造成校验结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