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 转DC 5v 8A输出电源

楼主(2013-09-25):
现在有个疑问比如我要做个5V ,3A的电源,我计划采用次级输出12V变压器,二极管整流然后通过LM2596 输出5V ,3A电源,这个我没有实际硬件做,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我还想把电流做大点,做到5V8A输出,LM2596这样的IC怕是不行了吧。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电流输出的片子,是不是该用其他方案了呢。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工频变压器来做啊,好大个呢
开关电源不行吗?

网友A:
5x8 40W 算上变压器损耗15%-20% 至少要用50W的变压器 好大个啊

网友A:
你还不如尝试下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工频变压器来做啊,好大个呢
开关电源不行吗?

我对变压器这块不熟悉,我简单查了下,发现工频变压器就是你说的很大个的,也叫做低频变压器,而开关电源上的比如手机充电器之类的比较小个的就是高频变压器。

之前不知道变压器还有这么分类的,我再研究下。

网友B:
直接用开关电源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