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CAN节点速率问题

楼主(2013-09-25):
有客户说CAN产品,5米一个节点,40个点,200米距离要求传送速率达到250KBPS以上,我想知道他说的节点是什么?还有问到输入是什么接口,是指输入电压吗?

网友A:
中转站吧?

网友B:
您好,通讯总线连接多少台设备就是意味多少个节点,目前CAN模块是采用串口通讯模式,请知悉!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个吧   看看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好,通讯总线连接多少台设备就是意味多少个节点,目前CAN模块是采用串口通讯模式,请知悉! ...

:victory: 正解   至于接口可以改变的吧

网友E:
楼主的速率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F:
通讯里面讲的速率是指波特率的概念!

网友G:
这个250K如何定义,是第一个节点传送到最后一个节点?还是相邻两个节点?

网友F:
250K指的是波特率的概念,也就是是说每秒发送250K*8个数据位

网友H:
通信电路这一块   相对了解的不多  还需要好好看看  楼主   先谢谢了

网友I:
通信电源    这一块   感觉对与相应的速度真的很有要求   楼主   需要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