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340无法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09-25):
使用的U-EC5下载仿真器,新焊的一块板,刚开始都很正常,下载程序,在线调试都可以。
使用的Keil软件调试的。
在一次修改程序,编译后,再次在线调试时,就出错了,弹出信息是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
开始以为U-EC5有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后来换了一块板子,一切正常使用。
后来还使用了新华龙的一个烧写程序的软件,不过使用这个软件时发现识别出来的MCU是C8051F00x,不是F340。

求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A:
确保电源正常,接线正常,接触正常
有时需要重启

网友B:
问问我们公司的FA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我们公司的FAE

以前有个问题问新华龙的FAE,他还询问是在哪里买的芯片,我就是电子市场买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新华龙的下一级代理,他说不能确认是从新华龙买的芯片,不能享受技术支持:L
是这样的吗?大陆地区还有其他代理这款芯片的??

网友B:
呵呵,是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我们支持客户,客户从我们这里购买芯片,双方共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电源正常,接线正常,接触正常
有时需要重启

虽然不能烧写程序,不过我刚才断电很久后,重新上电,因为有显示屏,能看出来正常开机,不过过了一会后就反复重启了。之后断电,再次上电,这次正常开机到显示主界面,开机后大概1分多钟又反复重启了。
这是因为电源不稳吗?我直接买的开关电源啊。
还有就是,再次尝试烧写程序,有一次弹出的信息是MCU的什么不匹配,好像是ID号还是什么的,是不是已经损坏了??

网友C:
用U-EC6试试,比EC5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遇见过这个问题!我一般的处理方法,重装驱动试一下;用烧写软件把芯片擦一下,是不是配置了加密,加密后 ...

我是新华龙的中文烧写软件,接上EC5后,软件识别出来的是C8051F000,不是F340,是不是芯片的flash区本身有个什么编码,给仿真器识别的??
我之前烧写正常,在修改一次程序后,再次烧写时,忘了是在写程序,还是校验的过程中出错了,然后没有烧写成功。

网友E:
我用的silabs的ide,在ide版本太低时好像会不识别一些mcu。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silabs的ide,在ide版本太低时好像会不识别一些mcu。

我调试都是用的keil,一直好用啊。
只是突然就出错了,然后换成新华龙的中文烧写软件,这个软件识别出来的不是F340,而是F000
由于识别不出正确的芯片型号,所以用专门烧写软件也无法烧写。

网友F:
把板子重新焊一下。

网友A:
在KEIL里直接下载

网友G:
用老外的软件!!!

网友H:
不要在电子市场随便买芯片,翻新的很多啊,还是找代理吧。
如果是我接电话,没有其它代理商合作的话,我一般会把你挖掘成我们的客户。
请不要对新华龙有成见,我们拿老板发的工资,当然只对我们的客户负责,再者别的代理商的客户,我们也是没有权限做支持的。
下面说你的问题:
1.安装silicon labs  的 FlashUtil.exe软件,然后尝试通过U-EC5连接芯片,再擦除后测试。
2.不要再使用中文烧写软件了,那东西很久没有更新了。用silicon labs 的IDE安装根目录下面的烧写软件,或者是FlashUtil.exe这个也可以烧。
3.确保你买的芯片是F340,我也确实有遇到过客户烧不进去,拿过来我们检测是其它的芯片,**根本不对,明显是翻新的。

网友I:
诚信很重要,深联华的安芯一号就很不错

网友J:
IC 的ID已经改了,换一片MC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板子重新焊一下。

在各种方法无果的情况后,在暴力拆芯片之前,我把下载相关管脚的那一边重新焊了一下,就能烧写了。:lol

网友K(2013-10-30):
重启电脑试试  我遇到过usb口拔下后再插上不能下载程序的 需要重启电脑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