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小虾们,看看简单不简单,测测你们的水平!

楼主(2013-09-25):
:D想请教你们个问题啊!现要做一个数据记录仪,但是是在完整设备增加一个功能,可以是内嵌,也可以是外接!
是这样的: 成品设备是温控设备,并用数码管显示,:P这个数据记录仪咯要实时的把数码管上显示的值储存起来,可以是SD卡储存,也可以是USB连电脑。:'(
我知道这个是通过设备本身的传感器-ADC-数码管显示出来的。请教们给个解决方案或思路咯?我想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对思路是有个提升的,来测测你们的水平吧?

网友A:
用串口上传到电脑上,电脑上写个上位机,保存为EXCLE格式
或者不用电脑.用SD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上传到电脑上,电脑上写个上位机,保存为EXCLE格式
或者不用电脑.用SD也可以的...... ...

主要是怎样获取数码管显示的值啊,就是在原来的系统基础上增加电路来实现同步获取传感器经CPU处理后的值是难点啊? 兄台给个架构吧!

网友B:
最简方案:USB摄像。
最靠谱方案:找设备通信口和通信协议。
最无赖方案:从数码管接线出来,如果是扫描显示,还是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方案:USB摄像。
最靠谱方案:找设备通信口和通信协议。
最无赖方案:从数码管接线出来,如果是扫描显示 ...

是啊!那数码管一般也是扫描显示啊,可能只有再搞个控制板加CPU,加ADC再采集传感器一次,从控制板发这个值到SD了吧,不过不晓得这个板子采集的数据与数码管显示的数据误差有好大?

网友B:
允许采集传感器?那注意不要影响原来的系统。你的精度和分辩率比原系统高的话,误差应该能接受,我猜的哈。

网友C:
最好是测试下软件,硬件水平,全程搞定

网友D:
其实没必要那么麻烦。只要是设备,总要升级换代的。
等升级的时候,换个带数据存储的就行了

网友D:
现有功能不能满足需求,也可以是设备更新换代的原因之一